请问要实现电机正反转应采用哪种电机减速器?

楼主(2009-04-09):
请问要实现电机正反转应采用哪种电机减速器?
谢谢!

网友A:
电机正反转与采用哪种电机减速器有什么关系?无关,随便。

楼主:
还有如何利用单片机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
控制系统应包括哪些硬件设备?

网友B:
如果精度要求高,选择个回转间隙小的行星减速机吧;其他指标的话,看看噪音情况;最重要的是减速机的质量,确保回程间隙的稳定,最怕第一次是3弧分;第二年就成了30弧分了。。

网友C(2009-07-20):
你的意思是电机始终一个方向旋转,同过变速器来实现正反转对么?

有个好主意:买辆车把变速箱拆开看一看,前进档与倒档的区别就知道。

我的意思是:假定偶数个齿轮传动是正转,那么,奇数个齿轮传动就是反转了。

这是相关机械传动的领域,我也不在行。出了个馊主意,见谅,见谅!

网友D:
我认为一般性况下不必考虑正反转,精度较高的话就用行星减速,要么摆线也不错,普通减速机回程间隙较大,控制起来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