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 故障

楼主(2009-04-09):
今日碰到一台 ACS800变频器上电显示CDP312 PANEL V5.30 并且闪烁.......请问我该怎么检测?

网友A:
主板故障,但不知怎么修

网友A:
单位有MONEY的话,更换主板就行了.

网友B:
换主板还不如买新的 如果有维修价值的话 建议还是修吧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C:
主要原因为变频器自检不能通过,主板的原因,可以重新下装程序或更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