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 Twido 系列有没有断电保存寄存器?怎么设置?

楼主(2009-04-09):
像三菱PLC  有R  或 DT  的断电保存寄存器地址区,但施耐德手册上没找到,连地址取值范围都没找到!

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A: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所有的内部位%Mi以及前500个内部字%MW0~%MW499都是断电保存的,但是这些都是靠电容的电量来保存,断电时间不能持续太长,如果希望长期保存数据,需要在程序中对EEPROM进行读写,对%MW区域进行保存。

网友B:
三菱PLC 有R 或 DT 的断电保存寄存器地址区

  这好像是松下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