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考试高压类理论考试题(2008年A1卷)
新麦子~!

楼主(2009-04-09):
1.电气设备由事故转为检修时,应( A ).
A.填写工作票 B.可不填写工作票、直接检修 C.汇报领导进行检修;
2.电压波动以电压变化期间( B )之差相对于电压额定值的百分数来表示.
A.电压实际值与电压额定值. B.电压最大值与电压最小值. C. 电压最大值与电压额定值.
3.绝缘手套与绝缘鞋要定期试验, 试验周期一般为( C )个月.
A.1; B.3; C.6; D.12;
4.通过各种经济、技术方面的比较而得出的最合理的电流密度称为( A ).
A.额定电流密度; B.经济电流密度;
C.允许载流量; D. 额定载流量;
5.供电质量指电能质量与( A )
A. 供电可靠性; B.供电经济性; C. 供电服务质量;
6.倒闸操作前,应先在( B )进行摸拟操作.
A.实际设备上; B.摸拟图板上
C.操作票上; D.空白纸上;
7.变压器二次绕组短路,( A )施加电压使其电流达到额定值时,此时所施加的电压称为阻抗电压.
A.一次绕组; B.二次绕组; C.高压绕组;
8.在电力系统中,( A )能将不同电压等级的线路连接起来.
A.变压器; B.电流互感器; C.电压互感器;
9.GN2-10系列隔离开关的额定电流的范围是( A )安培.
A.400-3000; B.540-2000; C.630-1000;
10.变压器稳定温升的大小与( A )相关.
A.变压器的损耗和散热能力等;
B.变压器周围环境温度;
C.变压器绕组排列方式;
11.电流互感器的额定二次电流一般为( A )安培.
A.5; B.10; C.15;
12.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指变压器铭牌规定的( C )下, 变压器二次侧的输出能力.
A.空载状态; B.短路状态; C.额定状态;
13.工作票执行过程中,如需扩大工作任务,必须由工作负责人通过( A )在工作票上增填工作项目.
A.工作许可人; B.运行值班人 C.工作票签发人; D.工作班成员
14.变压器的调压方式分为有载调压和( B ).
A.有励磁调压; B.无励磁调压; C.带电调压;
15.高压电力电缆中,保护电缆不受外界杂质和水分的侵入
防止外力直接损坏电缆的为( D ).
A.线芯(导体);B.绝缘层; C.屏蔽层;D.保护层;
16.有些电容器设有放电电阻,当电容器与电网断开后,能够通过放电电阻,一般情况下10分钟后,电容器残压可降至( B )伏以下。
A.50V;   B.75V;   C.100V;
17.箱式变电所的占地面积一般为( A )平方米
A.5-6; B.6-8;  C.8-10;
18.当人体同时接触带电设备或线路中两相导体时,电流从一相导体流入另一相导体,构成闭合回路的电击事故称为( A ).
A.两相电击;       B.直接接触电击;
C.间接接触电击;     D.单相电击;
19.电力系统中有一点直接接地,电气设备的外露可接近导体通过保护地线接至与电力系统接地点无关的接地极,此系统称为( B ).
A.IT系统;  B.TT系统;  C.TN系统;
20.防止人身电击,最根本的是对电气工作人员或用电人员进行( A ),严格执行有关安全用电和安全工作规程,防患于未然.
A.安全教育和管理; B.技术考核; C.学历考核; D.全面技术装备;
21.断路器铭牌上应标明其( B )
A.使用说明; B.基本参数;C.操作注意事项;
22.变压器匝数少的一侧电压( A ),电流大.
A.低;   B.高;  C.不确定;
23.三相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 C ).
A.三相容量的平均值; B.一相绕组容量; C.三相容量之和;
24. 变压器一次绕组加额定频率的额定电压,在给定的负载功率因数下,二次空载电压和( B )之差与二次额定电压的比值称为变压器的电压调整率.
A.二次短路电压; B.二次负载电压; C.一次额定电压;
25.GN22-10/1000表示( A ).
A.10KV户外隔离开关; B.10KVC户内隔离开关; C.10户内断路器;
26.电力线路电流速断保护是按躲过本线路( D )来整定计算
A.首端两相最小短路电流; B.首端三相最大短路电流;
C.末端两相最小短路电流;. D.末端三相最大短路电流;
27.金属氧化物避雷器持续运行电压实际应略高于系统的( A ).
A.最高相电压; B.平均相电压;  C.线电压;
28. 液压操作机构是( A )进行合、分闸的操作机构.
A.利用气体压力储存能量;依靠液体压力传递能量;
B.利用液体压力储存能量;依靠气体压力传递能量;
C.利用液体压力储存能量;依靠液体压力传递能量;
29.高压电气设备停电检修时,为防止检修人员走错位,误入带电间隔及过分接近带电部分,一般采用( D )进行防护.
A.绝缘台;  B.绝缘垫; C.标示牌;  D.遮栏;
30.绝缘子的材质一般为( B ).
A.铜; B.玻璃、电瓷; C.钢芯铝线;  D.铝;
31.接地线由( A )和接地部分组成.
A.三相短路部分;  B.绝缘部分; C.显示部分;
32.在全部停电和部分停电的电气设备上工作,必须完成的技术措施有( A ).
A.停电;验电;挂接地线;装设遮栏和悬挂标识牌;
B.停电;放电;挂接地线;装设遮栏和悬挂标识牌;
C. 停电;验电;放电;装设遮栏和悬挂标识牌;
D.停电;放电;验电;挂接地线;
33.值班人员巡视时,发现高压带电设备接地,在室内班人员不得接近故障点( C ).
A.1m ;   B.2m ;   C.4m ;   D.8m ;
34.负荷开关具有较弱的灭弧装置,用于切断或接通( C ).
A.正常负荷电流;  B.短路电流;C.正常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
35.我国国标对10KV及以下系统规定的电压波动允许值是( C ).
A.1.6%;  B.2%;  C.2.5%;
36.变压器的储油柜通过( C )与大气相通.
A.冷却装置; B.气体继电器; C.吸湿器;
37.RGC型高压开关柜常用于额定电压3~24KV的( A )接线变电所中.
A.单母线;  B.双母线;  C.桥式;
38.值班人员手动合闸于故障线路,继电保护动作将断路器跳开,自动重合闸将( A ).
A.不动作;  B.自动重合;  C.误动
39.10KV三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 A )
A.±7%;  B.±10%;   C.+7%,-10%;
40.绝缘夹钳主要用于( A )的电力系统.
A.35KV及以下;    B.110KV; C.220KV;   D.500KV;
二.判断题(正确打√,错误打×每题1分共计36分)
1.禁止类标示牌制作时背景用白色,文字用红色( √ ).
2.工作票签发人不得兼任所签发工作票的工作负责人( √ ).
3.10KV真空断路器动静触头之间的断开距离一般为5-10mm( × )
4.变压器调压方式分为有励磁调压和有载调压( √ ).
5.安全电压是指会使人发生电击危险的电压.( × ).
6.KYN××800-10型高压开关柜的零序电流互感器安装在电缆室( √ ).
7.在低压带电设备上,辅助安全工具不可作为基本安全用使用( × ).
8.架设线路夜间巡视时能有效地发现白天巡视中不能发现的线路缺陷,如电晕现象、局部火花放电现象等( √ ).
9.与双柱式隔离开关相比,仰角式(V形) 隔离开关的优点是重量轻、占用空

网友A:
非常不错的试卷,还有答案,值得收藏。

网友B:
谢谢有收获,下次可以需要这样题目

网友C:
呵呵不错,答案都是对的吧?哈哈

网友D(2009-05-28):
第25条选什么 没一个答案是对的  答案B 是什么意思??

网友D:
真确答案应该是10KV室内隔离开关吧。。

网友E:
好…我就是去年考的,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F:
选择题的第4题,大家说对吗?再仔细看看!

网友G:
请认真核对第二大题目的第4条,确实对吗?

网友H(2009-10-13):
选择题14和判断题4答案矛盾了!

网友I(2009-12-24):
电工还是一定要考这个证啊  我不做高压的不考还行呢

网友J(2010-08-10):
看看有好处的、只要你干电工就要多学!

网友K:
好多错的的地方

   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L:
很好,能让我更深一步的了解,   这题有很多矛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