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考试 高压类理论考试题(2008年A3卷)
新麦子~!

楼主(2009-04-09):
全国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考试
高压类理论考试题(2008年A3卷)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一项最符合题意,每题1分,错选货不选为0分,总计40分)
1、高压配电网是指电压在( C )及以上的配电网。
A、1KV B、35KV C、110KV
2、电压波动以电压变化期间( C )之差相对于电压额定值的百分数来表示。
A、电压实际值与电压额定值 B、电压最大值与电压最小值 C、电压最大值与电压额定值
3、变压器油的试验项目一般为耐压试验、介质损耗试验和( B )。
A、润滑试验; B、简化试验; C、抽样试验.
4、变压器二次绕组开路,一次绕组施加( A )的额定电压时,一次绕组中流过的电流为空载电流。
A、额定功率; B、任意功率; C、最大功率.
5、变压器的功率是指变压器的( C )之比的百分数。
A、总输出与总输入; B、输出有功功率与输入总功率; C、输出有功功率与输入有功功率.
6、容量在630kVA以下的变压器,在每次合闸前及拉闸后应检查( A ).
A、一次; B、两次; C、三次.
7、变压器调整电压的分接引线一般从( C )引出。
A、一次测绕组; B、低压绕组; C、高压绕组.
8、变压器正常运行时,各部件的温度是( C )
A、互不相关的, B、相同的, C、不同的.
9、当变压器内部发生故障,产生气体,或油箱漏油使油面降低时,( A )能接通信号或跳闸回路,以保护变压器。
A、气体继电器 B、冷却装置 C、吸湿器
10、如果忽略变压器一、二次绕组的漏电抗和电阻时,变压器一次测电压有效值等于一次测感应电势有效值,( B )等于二次侧感应电势有效值。
A、二次侧电压瞬时值; B、二次侧电压有效值; C、二次侧电压最大值.
11、变压器空载合闸时,( A )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
A、会; B、不会; C、很难.
12、变压器的高压绕组的电流一定( C )低压绕组的电流.
A、大于; B、等于; C、小于.
13、SF6断路器灭弧室的含水量应小于( A )
A、150ppm; B、200ppm; C、250ppm.
14、触头间恢复电压是指触头间电弧( C )后外电路施加在触头之间的电压。
; A、重燃; B、彻底熄灭; C、暂时熄灭.
15、与双柱式隔离开关相比,仰角式(V型)隔离开关的优点是( C )
A、操动机构简单、占用空间小 B、重量轻、操动机构简单 C、重量轻、占用空间小
16、ZN4-10/600型断路器可应用于额定电压为( B )的电路中.
A、6KV; B、10KV; .C、35KV
17、KYN××800-10型型高压开关柜利用( A )来实现小车隔离开关与断路器之间的连锁。
A、电磁锁; B、程序锁; C、机械连锁.
18、隔离开关的重要作用包括( B )、隔离电源、拉合无电流或小电流电路。
A、拉合空载线路; B、倒闸操作; C、通断负荷电流.
19、RGC型高压开关柜最多由( C )个标准单元组成,超过时应分成两部分。
A、3; B、4; C、5.
20、真空断路器主要用于( A )电压等级。
A、3~10KV; B、35~110KV; C、220~500KV.
21、电力系统发生三相短路时,短路电流( B )
A、由负荷流到短路点; B、由电源流到短路点; C、由电源流到负荷;
22、造成高压电容器组爆炸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C )
A、运行中温度变化 ; B、内过电压; C、内部发生相间短路.
23、电力电缆停电时间超过试验周期时,必须做( D )
A、交流耐压试验; B、直流耐压试验;
C、接地电阻试验. D、标准预防性试验.
24、电力网的高压电力线路一般可分为( A  )
A、输电线路和配电线路; B、输电线路和用电线路;
C、高压线路和配电线路. D、高压线路和用电线路.
25、( C )的作用适用于作拉线的连接、紧固和调节。
A、支持金具; B、连接金具; C、拉线金具; D、保护金具.
26、对有人值班的变(配)点所,电力电缆线路每( A )应进行一次巡视。
A、班; B、周; C、月; D、年.
27、电路中( A )较大时,可以起到较好的阻尼作用,使过电压较快消失。
A、电阻; B、电感; C、电容.
28、普通阀型避雷器由于阀片热容量有限,所以只允许在( A )下动作。
A、大气过电压; B、操作过电压; C、谐振过电压.
29、拆除临时接地线的顺序是( B )
A、先拆除接地端,后拆除设备导体部分
B、先拆除设备导体部分,后拆除接地端
C、同时拆除接地端和设备导体部分
D、没有要求
30、定时限电流保护具有( C )的特点
A、电流越大,动作时间越短,电流越小,动作时间越长
B、电流越小,动作时间越短,电流越大,动作时间越长
C、动作时间固定不变
D、动作时间随电流大小而变
31、绝缘杆从结构上可分为( A )、绝缘部分和握手部分三部分。
A、工作部分; B、接地部分; C、带电部分; D、短路部分.
32、间接接触电机包括( C )。
A、单相电机、两相电击; B、直接接触电击、接触电压电击
C、跨步电压电击、接触电压电击 D、直接接触电击、跨步电压电击
33、人体的不同部分(如皮肤、血液、肌肉及关节等)对电流呈现的阻抗称为( D ).
A、接触电阻; B、表皮电阻; C、绝缘电阻; D、人体电阻.
34、绝缘站台用干燥的木板或木条制成,木条间距不大于( A ),以免鞋跟陷入。
A、2.5cm; B、3.0cm; C、3.5cm D、4.0cm.
35、( D )线的主干线上不允许装设断路器或熔断器。
A、U相线; B、V相线; C、W相线; D、N线.
36人体对直流电流的最小感知电流约为( B )
A、0.5Ma; B、2mA; C、5mA; D、10mA.
37、在室外高压设备上工作,应在工作地点四周用绳子做好围栏,在围栏上悬挂:( D )
A、禁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 B、在此工作! C、禁止攀登,高压危险! D、止部,高压危险!
38、一式二份的工作票,一份由工作负责人收执,作为进行工作的依据,一份由( D )收执,按值移交。
A、工作负责人; B、工作票签发人; C、工作班成员; D、运行值班人员.
39、高压验电器的结构分为指示器和( C )两部分。
A、绝缘器; B、接地器; C、支持器; D、电容器.
40、防止电气误操作的措施包括组织措施和( D )。
A、绝缘措施; B、安全措施; C、接地措施; D、技术措施.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项中,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符合题意,每题2分,不选或有错选为0分,选择不完整为0.5分,总计16分)
1、安全牌分为( A.B.C )
A、禁止类安全牌; B、警告类安全牌; C、指令类安全牌; D、允许类安全牌.
2、如果忽略变压器的内部损耗,则以下说法正确的有( A.C.D )
A、变压器二次绕组的输出功率等于一次绕组输入功率;
B、变压器二次绕组的输出功率大于一次绕组输入功率;
C、变压器一次测电压有效值等于一次测感应电势有效值;
D、变压器二次测电压有效值等于二次测感应电势有效值.
3、下列( A.B.D )属于金属杆。
A、铁塔; B、钢管杆; C、钢筋混凝土杆; D、型钢杆.
4、电流互感器是( B.C )改变为低压的标准的小电流。
A、高压系统中的直流电流; B、低压系统中的大电流; C、高压系统中的电流; D、高频电流.
5、执行工作票制度有如下方式 :( A.D )
A、执行口头或电话命

网友A:
不错的试卷,收藏了。

网友B(2009-06-28):
是不是答案全对啊   不会有错的把

网友B:
选择体第二题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