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 >停车,此时变频器是否使用刹车电阻!

楼主(2009-04-09):
配置:安川变频器  2.2KW

现场情况:电池料带卷绕机。电机以50转每秒的速度运行,一给信号立即停止,减速时间为0秒,用抱闸制动,保证瞬间停止。

请问:此时变频器有没有必要配备刹车电阻?

网友A:
不必。

应使用直流刹车。有的变频器可以在失去运转信号的同时开始直流制动。有的就最大直流制动频率是10HZ。你使用的变频器如果可以在前者的功能的话应该使用直流刹车。与机械刹车同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