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位器能不能拖多台变频器

楼主(2009-04-10):
三台变频器分别使用电位器调速,现在需要三台变频器同步;不知道一个电位器能不能同时调三台

网友A:
可以的,我们用过1个控制10几个!没问题的

网友B:
可以使用,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可以采用一台变频器的速度输出给另2台变频的输入

网友D:
可以,但要注意容量够不够。

网友E:
可以啊,三台联动时,要注意先调整好三台电机的转速比。

网友F:
注意容量够不够。

网友G:
个人感觉3楼的不错,就是电位器接一台变频器,然后这台变频器的模拟输出给下一台做速度给定,这样下去,当然精确度不高.

网友H:
完全可以?没问题我用过。

网友I:
呵呵, 距离要是没有什么问题~ 要是远近不一!!就得调解比例了!! 线路太远会有压降比的!

网友J:
那得看你10V电源从哪取了!从变频器上取的话时间一长就不行了!容量太小!

网友K:
可以加一个开关电源啊

网友L:
可以使用同轴的三个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