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选型手册中的负载分类有没有什么标准?

楼主(2009-04-10):
选型中有一般负载,轻载和重载之分,到底是以什么来区分?

网友A:
根据过流情况来分的,轻载是指1.1倍过流,重载是1.5过载的。要看实际的运用场合来选。加我QQ:306166461可以聊聊

网友B(2009-06-09):
其实主要是看实际的运用场合来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