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空载电流是额定电流的百分比是多少?

楼主(2009-04-10):
例如某电机额定电流是180A,那么空载运行时的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A:
看清况20%-40%

网友B:
需要对电机的电压电流进行监测吗?我们可以做,如下图

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郑方远                  13811804156

网友C:
希望看到标准的解释啊!

网友D:
跟电机的功率有关吧,变频电机功率越小,其空载电流相对额定越大,比如一个55KW的电机,额定为121A,空载差不多为60-70A,超过额定一半,而比较大的电机,基本在30%-40%左右,180A估计也就70A左右的空载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跟电机的功率有关吧,变频电机功率越小,其空载电流相对额定越大,比如一个55KW的电机,额定为121A,空载差不多为60-70A,超过额定一半,而比较大的电机,基本在30%-40%左右,180A估计也就70A左右的空载吧。

网友F:
90千瓦的电机空载电流实测56A

网友G:
和电机本身的转动惯量也有关系吧.

网友H:
已知异步电动机容量,求算其空载电流

口诀:
电动机空载电流,容量八折左右求;
新大极数少六折,旧小极多千瓦数。

说明:
(1)异步电动机空载运行时,定了三相绕组中通过的电流,称为空载电流。绝大部分的空载电流用来产生旋转磁场,称为空载激磁电流,是空载电流的无功分量。还有很小一部分空载电流用于产生电动机空载运行时的各种功率损耗(如摩擦、通风和铁芯损耗等),这一部分是空载电流的有功分量,因占的比例很小,可忽略不计。因此,空载电流可以认为都是无功电流。从这一观点来看,它越小越好,这样电动机的功率因数提高了,对电网供电是有好处的。如果空载电流大,因定子绕组的导线载面积是一定的,允许通过的电流是一定的,则允许流过导线的有功电流就只能减小,电动机所能带动的负载就要减小,电动机出力降低,带过大的负载时,绕组就容易发热。但是,空载电流也不能过小,否则又要影响到电动机的其他性能。一般小型电动机的空载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30%~70%,大中型电动机的空载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20%~40%。具体到某台电动机的空载电流是多少,在电动机的铭牌或产品说明书上,一般不标注。可电工常需知道此数值是多少,以此数值来判断电动机修理的质量好坏,能否使用。
(2)口诀是现场快速求算电动机空载电流具体数值的口诀,它是众多的测试数据而得。它符合“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一般是其额定电流的1/3”。同时它符合实践经验:“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不超过容量千瓦数便可使用”的原则(指检修后的旧式、小容量电动机)。口诀“容量八折左右求”是指一般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值是电动机额定容量千瓦数的0.8倍左右。中型、4或6极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就是电动机容量千瓦数的0.8倍;新系列,大容量,极数偏小的2级电动机,其空载电流计算按“新大极数少六折”;对旧的、老式系列、较小容量,极数偏大的8极以上电动机,其空载电流,按“是小极多千瓦数”计算,即空载电流值近似等于容量千瓦数,但一般是小于千瓦数。运用口诀计算电动机的空载电流,算值与电动机说明书标注的、实测值有一定的误差,但口诀算值完全能满足电工日常工作所需求。

网友I: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空载时电流为额定20%-40%,有什么原理或公式来解释吗?I=P/1.74*U*cosa,  P的话是额定功率除以电机效率,如果按照空载8成功率来算那应该是80%电流啊

网友J:
20%-40% 是经验值还是计算出来的?有依据吗?

网友K:
20%-40%还是比较可信的,我记得以前用钳表量就是差不多!!

网友L(2010-10-09):
节能电机的空载电流小。小于额定电流的10%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已知异步电动机容量,求算其空载电流

口诀:
电动机空载电流,容量八折左右求;
新大极数少六折,旧小极多千瓦数。

说明:
(1)异步电动机空载运行时,定了三相绕组中通过的电流,称为空载电流。绝大部分的空载电流用来产生旋转磁场,称为空载激磁电流,是空载电流的无功分量。还有很小一部分空载电流用于产生电动机空载运行时的各种功率损耗(如摩擦、通风和铁芯损耗等),这一部分是空载电流的有功分量,因占的比例很小,可忽略不计。因此,空载电流可以认为都是无功电流。从这一观点来看,它越小越好,这样电动机的功率因数提高了,对电网供电是有好处的。如果空载电流大,因定子绕组的导线载面积是一定的,允许通过的电流是一定的,则允许流过导线的有功电流就只能减小,电动机所能带动的负载就要减小,电动机出力降低,带过大的负载时,绕组就容易发热。但是,空载电流也不能过小,否则又要影响到电动机的其他性能。一般小型电动机的空载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30%~70%,大中型电动机的空载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20%~40%。具体到某台电动机的空载电流是多少,在电动机的铭牌或产品说明书上,一般不标注。可电工常需知道此数值是多少,以此数值来判断电动机修理的质量好坏,能否使用。
(2)口诀是现场快速求算电动机空载电流具体数值的口诀,它是众多的测试数据而得。它符合“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一般是其额定电流的1/3”。同时它符合实践经验:“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不超过容量千瓦数便可使用”的原则(指检修后的旧式、小容量电动机)。口诀“容量八折左右求”是指一般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值是电动机额定容量千瓦数的0.8倍左右。中型、4或6极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就是电动机容量千瓦数的0.8倍;新系列,大容量,极数偏小的2级电动机,其空载电流计算按“新大极数少六折”;对旧的、老式系列、较小容量,极数偏大的8极以上电动机,其空载电流,按“是小极多千瓦数”计算,即空载电流值近似等于容量千瓦数,但一般是小于千瓦数。运用口诀计算电动机的空载电流,算值与电动机说明书标注的、实测值有一定的误差,但口诀算值完全能满足电工日常工作所需求。

网友N:
空载电流只能估测,因为和电机的制造水平和电机质量有很大关系,电机质量高,设计水平高,空载电流就小,反之,就大。1楼说的20-40%比较靠谱,一般就这么估算。

网友O(2011-06-22):
空载电流=0.8A/ kw

网友P(2011-10-27):
有个范围,具体还是要自己测量啊

网友Q:
                     因机而异,应用经验大多数场合可用,但不绝对。

网友R(2012-01-20):
看看你的电机样本吧,上面都有的。不同牌子的电机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