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故障求助!!

楼主(2009-04-10):
该机器报SC(驱动故障)有时能启动,上电后长时间不启动,突然去启动会跳保护,跳保护时改为面板控制后启动又没问题,再改回端子控制又没问题,关键是时好时坏,各部分都检查了,没有问题,但是到客户那就会出现保护,现场查外围线路,也没发现问题,各位朋友能不能帮我分析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A:
好像这种问题316J出现的比较多.你可以把电源板(主板)接地电容去了,在要安全接地,

还有一种你可以调下载波.

QQ95516368

专业生产变频器.15967733801

网友B:
应该是该变频器的驱动电容用久了,容量不够,要不你换掉驱动电容试试看!

网友C:
你的什么机器啊,???也不说个名字谁知道驱动用的是什么光藕,,一般上桥用的无检测光藕,下桥带检测的PC929  316J等,,不防换了试试,,成功率贼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