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过模拟量端子干扰PLC

楼主(2009-04-10):
一个0-5V模拟量,被PLC和变频器共用,也就是说被并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点和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点。

变频器运行后,PLC被干扰,出现类似死机现象。

现场信号线和动力线分开走,变频器也接地了。就是无法解决问题。

请求有经验的人帮助。多谢!

网友A:
在0-5V的线路上加个电感

网友B:
0-5V模拟量的通信线用屏蔽线呀!记的屏蔽要接地哦

网友C:
应该加电容吧?加个0.47试试

网友D:
你现在是一个模拟量信号要到二个地方去,那你要加一个模拟量分配器(一进二出的隔离栅)就可以了.

网友E:
加模拟量分配器,屏蔽接地在源一侧

网友F:
先把0-5信号给PLC,再由PLC传给变频器,这样只需增加PLC一个模拟输出不贵吧!!!!

网友G:
你把变频器载波频率改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H:
在plc接线端的0-5v间并102电容,省钱省事。

网友I:
6楼的方法可以.............

网友J:
加一个一进二出的信号隔离器。

网友K:
用信号隔离器是最保险的方案,可以一次性解决问题。

网友L:
GS7076-EX-AC ,两输出安全栅

网友M:
0-5V模拟量,并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点和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点。

1、模拟量信号线采用屏蔽线,屏蔽要接地,你可以一端接和两接地都试一试。

2、在plc和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点上并一个吸收电容或电解电容;

3、将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和调整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的滤波时间;

4、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买一个信息隔离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