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点中频感应加热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09-04-10):
我部购买的中频加热炉不能起振,能起振时故障灯着提示电压过高~~输出可控硅也更换新的,但导通时间比起原装的要慢点,

请各位有经验的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A(2009-11-11):
你部购买的是哪里的中频炉?刚买的就不能用?可控硅的参数符合要求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