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PLC问题

楼主(2009-04-10):
仔细看上面的图片,这是西门子S7-300PLC里面的编程,其中的FB41和FC105和FC106这三个块上面为什么有个小锁的标志啊?请教一下啊---看了之后告诉我啊??

楼主:
为什么这三个模块和其他的不一样呢?多了一个小锁的标志???

网友A:
因為這三個程序文檔不允許用戶開啟進行編輯。

网友B:
可以调用的模块。不可以编辑。。。。。。。。

网友C:
可以打开的哦

网友D:
是不是只能读不能写?

网友E:
这些是西门子提供给用户使用的块,不希望被修改所以加锁了

解锁后可以打开

网友F:
这是受保护模块!我们在用SCL编程的时候经常用how kown protect  也可是模块变为受保护模块!

网友G:
这几个块是西门子通用的用于模拟量处理的程序,可直接调用

网友H:
这个是系统自带的块

但是西门子把他做成了保护模块

就是保密哎

网友I:
这是西门子自带的系统功能块,是不允许自己编辑的,只能调用而以..

网友J:
这是西门子系统功能块,只能调用,不能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