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与220v断路器的选择

楼主(2009-04-10):
同样功率的用电器,用380伏和用220伏时电流不一样,如一千瓦用电器380伏时我可以用2.5安的断路器,但如果是220伏的用电器,电流可能是5按左右,那么我还能用2.5安的断路器吗,在这两种电压下,同样功率的用电器,该怎样选择断路器呢。谢谢。

网友A:
按电流选啊,,,  380 和220的肯定不一样的....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B:
断路器应设计为短路保护,不能按过载保护选,而且断路器不能随便调整。

楼主:
对:文彬2 关于

按电流选啊,,,  380 和220的肯定不一样的....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内容的回复:

但断路器在不短路的情况下是过热保护啊,即使同样大的电流,在两种电压下发热也不一样,那还能按电流选吗

网友C:
国产低压断路器,一般标称耐压500V,不存在你说的什么380V和220V之分!、

选断路器,最起码的原则,就是负载容量!不管是380V电路还是220V电路,看负载容量,换算为电流值!作为选择断路器的参考!

楼主:
对:大圣 关于

国产低压断路器,一般标称耐压500V,不存在你说的什么380V和220V之分!、

选断路器,最起码的原则,就是负载容量!不管是380V电路还是220V电路,看负载容量,换算为电流值!作为选择断路器的参考!

内容的回复:

那一个2.5A的断路器用在三相电路上行,用在单相电路上就跳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国产低压断路器,一般标称耐压500V,不存在你说的什么380V和220V之分!、

选断路器,最起码的原则,就是负载容量!不管是380V电路还是220V电路,看负载容量,换算为电流值!作为选择断路器的参考!

 正解

网友E:
按电流选啊,,, 380 和220的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C:
对:如饥似渴 关于

那一个2.5A的断路器用在三相电路上行,用在单相电路上就跳闸吗?

的回复:

 不可能跳闸,你可以按你所说的情形,亲自用一个断路器试验一下。

网友F:
用电器一般只能用一种电压,不会两种电压都用。

网友G:
根据负载的电流选择。

网友H:
一千瓦用电器380伏时可以用2.5安的断路器,如果是220伏的用电器,可以用5安的断路器.如果是电机还要大点,

根据负载的电流选择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