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ATV31逻辑输入LI1LI2正反转是点动还是长动信号?

楼主(2009-04-10):
求助变频器ATV31逻辑输入LI1LI2正反转是点动还是长动信号?

网友A:
长动信号,长动信号,长动信号

网友B(2009-05-15):
TCC设置成2C,长动信号

网友C(2009-06-16):
看你设置成是两线控制还是三线控制!出厂值是两线控制的

网友D:
肯定是长动,你自己试试就很清楚咯。

网友E(2009-08-04):
2C情况下是常闭控制,3C情况下是点动脉冲控制。

网友F:
变频器技术交流 变频器技术资料分享 QQ 群 56926872 欢迎加入

工控自动化行业 技术资料 案例分析 免费下载,发送到您邮箱, http://www.gongso.com/static/czlwk/index/index.asp

网友G:
可以自定义的啊!看你怎么设定了

网友H(2013-10-16):
看怎么设置了,这个说明书上真有,,,,

网友I(2013-12-28):
引用 网友G:
可以自定义的啊!看你怎么设定了

网友J:
学长,atv31高低速怎么设置??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学长,atv31高低速怎么设置??

额 看个说明书啊,LSP HSP SP2 都要改  还要定义高速端子

网友L:
你想要怎样就设定成怎样,一切你说了算

网友M:
这个参数是可以设置的,所以你想要点动就设点动,设长动就长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