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磁阀线圈上面的发光二极管指示灯里面是不是加了整流桥?

楼主(2009-04-10):
今天快下班的时候无聊,就拿了一个电磁阀线圈,加上直流电压,24V,发现电磁阀不分正负,无论怎么接,上面的指示灯都在亮。因为快下班,没有时间细看。所以想问一下,电磁阀线圈上面的发光二极管指示灯里面是不是加了整流桥?如果是加了,它放在哪里,我好象没有发现。

网友A:
估计这种发光二极管是两个反向并联的,我见过一种改变正负极颜色不一样

网友B:
好像里面有两个线圈一个输入24V一个接发光二极管

网友C:
一般的电磁阀电压交流220V,指示灯串接一个降压电阻,24V的可能也一样吧

网友D:
我看到的是串限流电阻。

网友E:
你加的是直流电压,它怎么整流呢?

网友F:
里面都没看到有整流部分啊,,,,,,

网友G:
发光二极管上是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H:
可能是用的双极发光二极管.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楼主:
哦!学习了。8楼的解释是正解。我一直以为发光二极管象普通二极管一样。想不到还有双极发光二极管。

谢谢!

网友I:
双极发光二极管.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J:
双极发光二极管。。学习了。。

网友K(2009-05-31):
发光二极管上面只串接一个限流电阻,其他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