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不能将PLC开出量置0或置1

楼主(2009-04-10):
IFIX不能将PLC开出量置0或置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做工程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IFIX可以显示PLC开入量的状态,为什么做了一个控制按钮却不能控制PLC的输出量呢?
我做的按钮是用关闭数字标签专家做的,可是点了这个按钮我的PLC开出却没有反应,我已经在数据库里已经把这个量设置为允许输出了啊

网友A:
控制PLC的输出?PLC的输出是由PLC内部程序判读后执行的,除非你强制 ,否则你ifix改变了这个D0,也是没用的

网友B(2009-06-10):
估计没有可能了!PLC的开关量状态是有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