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电子变压器

楼主(2009-04-10):
有谁用过伺服电机的电子变压器,因为本人还没有用过,看了一些这样的样品,总觉得这样的电子变压器的接线端子太小了,不敢用,请那位高手给以指教,谢谢!

网友A:
技术垃圾!慎用!

网友B:
必须使用工频隔离变压器供电,主要是防触电和减小电磁干扰,而电子变压器实际是高频开关电源,如果做得不好,本身就是一个高频干扰源,详细解析 www.kernel-ia.cn    伺服系统必须使用工频隔离变压器供电  一文

网友A:
“电子变压器实际是高频开关电源”———如果真的就是高频开关电源的话,大家倒真的可以放心使用了! 而实际上,目前市场上所谓的电子变压器的内部构造估计为某种固定触发角的三相可控硅电路,因而必须依赖后续变频器或伺服驱动器中整流桥后的大滤波电容。只是这类产品的厂家向来不敢明示其内部结构。

不知有哪个厂家有勇气公开这种产品的功率因数和总谐波失真度?!

另外,楼上的借机做广告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只是贵公司网站上的那几篇技术文章的观点实在不敢恭维,做技术类产品的生意,建议自己先把技术搞明白,否则要么误导客户,要么吓跑客户。

楼主:
还是没有人使用过,到底能不能使用,目前有个客户给了一个样品,我还是不敢使用,因为输入与输出用的端子太小了

我需要的是11KW的,可他的端子才只有用M4连接的,所以我想向各位请教

网友C:
可以很负责的说:不能用!

楼主:
5楼的这位兄弟,你好!谢谢你的忠告,但我还是想问一句,你用过吗?是怎么不能用?厂家的广告说的很好呀

楼主:
经销商提供了一个用户的电话,让我自己联系,通过与用户联系得到信息是,大电流不行,小电流工作还可以,就是负载能力不好,请问各位用过的高手是这样的吗?

网友C:
3年前,我在深圳一个做铣床的厂家那里见过,就建议他们试一试,结果不太清楚,清楚的是直到现在他们还是用工频变压器。

建议楼主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实验一下。

网友D:
是有人用过,听说还没出现问题,不过做踏实的产品,俺不太敢用

网友E(2009-08-29):
目前市场上的伺服电子变压器良莠不齐,质量差别很大,我公司生产的伺服电子变压器具有双重的过载过流保护,抗干扰能力强,不存在EMI干扰,防雷击保护。已在很多做出口机床的厂家使用,质量完全可靠,产品3年内有问题包换。有需要了解更多资料请与我联系,13510308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