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RA70装置 故障代码F004 R047为4

楼主(2009-04-10):
各位朋友,我在现场有个装置合闸后报F004,故障代码为4,故障复位后重新合闸后正常

怀疑进线接触器问题,将进线开关分掉,U619设置为1,强制接触器吸合,接触器正常

现在不知道如何处理,求助

楼主:
说错了,故障代码为2!

说错了,故障代码为2!

说错了,故障代码为2!

说错了,故障代码为2!

网友A:
这个具体要看你的合闸线路是怎么个流程了....

默认情况下就是说在37号端子变成高电平的时候,主电源要在2秒内接通到装置上....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