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类型的光电开关在有信号触发时输出是0V的,在没有信号触发时输出是多少伏的?

楼主(2009-04-10):
我在通电测试时测得在没有信号触发时输出端对零线电压为24V,请问这是不是正常的,为什么会有24V的电压?

网友A:
正常的,因为光电开关NPN型的在没意义信号时相当于NPN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输出端的电压就是电源的电压24伏

网友B:
1:没有信号触发时输出端对零线电压为24V.....   正常!!

2:为什么会有24V的电压?......因为你的电源是24v的呀!!

网友C:
OMRON的接近开关,一般都是NPN的..如果没记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