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电机的自动往复控制电路

楼主(2009-04-10):
动作要求:手动模式---按钮操作正转起停、反转起停

                   自动模式---正转5秒,停顿2秒,反转5秒,停顿2秒。开机后自动往复

器件要求:时间继电器2个,其余电器数量以最简为好。

网友A:
2个时间继电器蛮少的,,不知道还够,我来好好想想

网友B:
你的图纸和309,600的染色机是一样的可以看一下。

网友A:
看看这个还行,我想差不多了!!

网友A:
KT1延时5S    KT2延时2S   SA手动自动切换   FR热保  SB1停止  SB2正转  SB3反转

楼主:
非常感谢同行们的参与帮助,还有点疑问:同一个时间继电器的延时闭合与断开之间,是否还有时间差?红线所指的两对触点能否满足动作要求?

网友C:
把常闭点KT2该为KM2

网友D:
用经济型PLC算了。比用继电器好得多。继电器多了,故障率也相对高。PLC扩展性也好。

楼主:
经济型PLC?请介绍一个品牌型号,其价格怎样?

网友E:
这个图用作继电器控制的电路图我想不太好,没有考虑时间继电器的动作响应时间。KT1是一种啥型号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A:
接受大家的意见,希望哪位师傅给个改进建议!!

网友D:
如果仅是实现这个功能,搞一个三十点或四十点的PLC吧。我用过台达的,感觉还可以。四十点好象是一千元到一千一百元。

网友F:
如果仅是实现这个功能,搞一个十点的PLC吧。我用台达的,感觉还可以。十点好象是六百几。如果使用上海智国的小plc只要200元。

 附个程序,您自己再简化一下。

x0停止,x1正转,x2反转,x3自动,y1正转,y2反转。
LD X3 SET M0
LD M0 ANDI T4
MPS
OUT T1 K50
MRD
LDI T1 OUT Y1
MRD
LD T1 OUT T2 K20
MRD
LD T2 OUT T3 K50
LDI T3 OUT Y2
ORB
MPP
LD T3 OUT T4 K20
LD X0 RST M0
RST Y1
RST Y2
END

网友E:
上面这个图仔细分析,根本就是错误的只要kt2得电计时那麽km1就在也不会动作,只有km2得电,失电,得电。。。。。。

网友G:
用变频器最合适,其本身就有的功能。

网友H:
抽空画了个图,器件有点多,供参考。

网友I:
楼上画得有点复杂,不过就只能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是少了点.

网友J:
15楼的,在手动时时间继电器怎么得电.

网友K:
用西门子的logo就可,它不是PLC,但可以做为小型PLC使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J:
15楼的,在手动时时间继电器怎么得电.

楼主的意思本来就不要在手动时用上时间继电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