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9-04-10):
大家好!

我用力特USB转串口线,与其他的PLC(如:LS,施耐德TWIDO,三菱FX等)都能通讯上。为什么与欧姆龙CPM1A的PLC通讯不上?(我也修改USB转串口线的参数等)请教各位!

网友A:
兼容USB1.1标准的转接线才行

网友A:
而且,购买USB转串口线一定要试试再买,有的用不了。

网友B:
OMRON的要设置端口,你设置了没?

楼主:
设置端口了,转接线肯定没问题。

轩轩!

网友(2009-05-27):
你是否在编程软件那里修改过网路及通讯协议 通讯速率在多少 奇偶校验是否为无

网友C:
估计线有问题哈,我这供应PLC电缆,需要的联系。QQ523860371

网友D:
通信协议   5楼 说的

你是否在编程软件那里修改过网路及通讯协议 通讯速率在多少 奇偶校验是否为无  9600  7   2

网友E:
力特的连接欧姆龙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F:
联线问题,请按欧姆龙的做通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