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能直接检测编码器的脉冲信号,还能区分出正反转吗?

楼主(2009-04-11):
串口能直接检测编码器的脉冲信号,还能区分出正反转吗?

网友A:
总要通过编程才行吧?

楼主:
能通过C等编程出来吗?

网友B:
当然可以通过C等编程出来

网友C:
这个跟串口没有关系吧?

网友D:
楼主说的脉冲信号是指增量编码器么?串口是通讯口,两者风牛马不相及,还是小弟孤陋寡闻?

网友E:
等待答案!!!!!!!!!!!!!!!!!!!!!!!!!!!!!!!!!!!!!!

网友F:
我也才开始干PLC啊。

编码器可以选择3相的编码器(A、B、Z相)。具体区分你可以看下产品样本或者PLC的计数器章节。

网友G:
呵呵,通讯口干啥不能呢?

楼主:
有朋友说理论上电脑串口能对光电编码器的A、B相信号进行检测。本例子是个用于验布用的增量编码器。但没有给出代码的方法。想想也不太可能。

网友H:
理论上A超前B90度

楼主:
到底行不行啊?到底行不行啊?

网友A:
我也不是很精通,我想在编程时,用编码器的增量和减量不就可以区分正反转了吗?

网友D:
不行,牛头不对马嘴。通讯端口和脉冲不可混为一谈

楼主:
串口可以给光电编码器提供5V电压,然后再采集AB相信号?

楼主:
是增量编码器,AB相,四个接线,其中两个是电源,另外是A、B的。

网友I:
给一个需要的电源但电流要注意不要太大可以从通讯接口判断

网友J(2010-03-03):
能判断

增量 编码器输出AB俩相是相差90度相位的   判断AB哪个在前就可以判断方向了

绝对式的没用过     但可以判断相邻俩个码就可以判断方向了(因为绝对式每个码都不一向)

网友J:
串口的估计就是绝对式的了

编码器应该有说明书的   给你他的码制

知道编码器输出的码   前后俩个一比较就知道方向了

网友K(2010-06-21):
有的可以用专用指令来编规定他的方向,高位第一位就是。但要看你用啥东西才能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