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LC能同时控制几个模拟量?

楼主(2009-04-11):
请问各位高手,S7-200的控制器最多能同时控制几个模拟变量?是不是只能同时最多用8个PID控制回路来控制模拟量?多于8个PID控制回路是不是就控制不了?例如:用S7-200控制器来通过温度调节模拟量水阀的开度,是不是只能同时控制8个水阀的开度,超过8个水阀控制器是不是就不能控制呢?

网友A:
200的一块CPU只能有8个PID如果你想在用200的控制N个PID的话也可以你用485通讯多加几块CPU就搞定了。

楼主:
那就200的CPU只能同时控制8模拟量的变量?我以前听别人说好像可以同时控制很多的变量的!而且是不用485通讯的,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做法的!

网友B:
自带PID功能只能控制8个PID回路,多于8个要自己编程实现

网友C:
对于一些时间常数大的PID控制对象,可以使用1个PID回路来分时轮番控制多路对象.

楼主:
知道了,通过自己编写的PID控制程序,用中断去调用就能实现N个PID回路的控制了。

网友D(2009-05-11):
沙发就是经典!!!!!!!!

网友E:
可以自己写PID程序!这样你控制多少都不是问题

网友F:
可以自己写PID程序!这样你控制多少都不是问题.    同意

网友G:
谁写个PID程序发上来让我们瞧瞧啊。不知道PID是什么鬼玩意。请教了谢谢。

网友E:
PID控制
经典公式:Y=P(EK+I*∑EK+D*(EK-EK-1))
其中:EK=SV-PV,I=T/Ti,D=Td/T。
SV=给定值,PV=实际值,Ti=积分时间,Td=微分时间。
作下转换,Y=P*EK+I*∑EK+D*(EK-EK-1)
其中:P,I,D均是0~1之间的小数。
则增量型公式如下:
△Y=P*(EK-EK-1)+I*EK+D*((EK-EK-1)-(EK-1-EK-2))
作下转换,EK=(SV-PV)/SPAN,SPAN=温度变化范围
经过这样变换,EK=0~1,这样做的好处是输出的计算比较规范化

可以按照这俩个公式编程,我不会往上发程序。

楼主:
谢谢大家了!非常感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H:
一个输入输出模拟量扩展模块带4个量,你算算吧

再看你的是plc型号可以带多少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