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发电机并网瞬间时,相位差超前与滞后有何区别

楼主(2009-04-11):
发电机与电网并列瞬间,如果频率、电压都一样,但相位差分别超前与滞后某一电角度如10°,请教此时的冲击电流有没有区别?其他参数有没有区别?

网友A:
相位不同,当然有冲击。但是,有相位表看的。

网友B:
要求是0.2百分比呀

楼主:
看来各位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是想知道:
1、发电机电压相位比电网超前10°时的冲击电流大   还是
2、发电机电压相位比电网滞后10°时的冲击电流大?

网友A:
不知道,研究这个没什么意思。

楼主:
如果这个区别明确了,对星角启动转换时的冲击电流减少是不是有帮助,因为星接断开后电机在惯性作用下可作是一台发电机,到角接接通瞬间,不就类似于发电机并网吗?不同的三角形接法相位是有区别的,顺接正30°,反接负30°

网友C:
这个我同意。有人研究了几年。参看: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

网友D:
我认为正负的区别只在与冲击电流的瞬时方向不同。绝对值是一样的。影响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不是减少切换电流的手段。仍然还有其他理论的影响。

网友A:
对于五楼所说,就算你研究出来,又有什么作用呢?这个并网时的冲击真的那么重要吗?星三角转换需要过零时才转换吗?

发电机并网完全有相位表看,并不需要太准确就可以并网。只要频率准就可以并网,以前我在发电厂做的时候,有时候油门不好,频率两边摆,也是靠人手捕捉同期瞬间的。完全没问题。自己的感觉好象是硬撞上去一样。但是对柴油机组、高压真空断路器完全没有伤害。

可能季兄钟情于理论研究。呵!呵!

楼主:
先搞懂理论,对指导实践工作还是有意义,不然在实践工作中知道怎么做,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自己心里总是发毛。

网友E:
并网时,发电机的相位应稍微的滞后电网一点,这时相当于一台电动机接入电网,对二者的冲击都相对小一些。

网友F:
    楼上说的对,并网时,发电机的相位应稍微的滞后电网一点,以便于电网将发电机拉入同步。

网友A:
我们那里是自动对相,相位准好了,他就可以自动并网。并不需要理超前或滞后。有一次,我连频率都不对,就直接打到自动上面去,系统就自动加转速,自动对频率。自动并网。

我总认为并不需要太准。只要频率对准,相位自然容易对,冲击自然会少。

网友G:
比较深的问题,并网这方面我认为合肥阳光电源还是比较专业的,我们是领教过了,真不错

网友H:
楼主看重理论指导实践,漏电马达以实践出真知为主,不过漏电马达依然不知为何打到自动上面去,系统就自动加转速,自动……。我支持楼主力争把问题搞明白!

网友C:
是要搞明白,这样下去,叫发电机何去何从?

网友I:
发电机和系统并列的冲击电流大小与电压差 频率差 相序 相位差有关 如果相序相同 电压差 频率差基本一至时 决定电流大小只有相位差了 至于超前10度还是滞后10度其电角度是一样的 所以冲击电流是一样的

网友J(2011-04-09):
发电机与电网并列在合闸瞬间的冲击电流,不管在超前还是在滞后都对发电机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在滞后合闸时发电机的是感性电流,而电网是容性的,发电机在合闸的瞬间就可以向系统送出电流,所以在这时合闸对发电机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如果在超前的时候合闸,这时发电机的是容性电流,系统的也是容性电流,而且系统的电流比较大,此时系统会向发电机反充电,虽然瞬间就会消失但对发电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因此并网是都是选择在滞后的时候合闸的。合闸的时候要根据断路器的合闸时间掌握好同期表角度,尽量减小合闸时的冲击电流。

网友K:
我觉得冲击电流是一样的,只是瞬间对发电机的影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