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根VV-3*120+1*70的电缆空中并排,请问需要多大直径的钢绞线?

楼主(2009-04-11):
4根VV-3*120+1*70的电缆空中并排,每根25米,请问需要多大直径的钢绞线?

网友A:
是不是一定要用钢绞线拉?

用钢绞线拉?不现实吧。还不如做个槽钢的架子。

楼主:
电缆下方土建施工,不能有任何东西阻碍,电缆架空高度约8米

网友B:
不知是铜是铝杆距在25米,如果是铜的话我想最少也要用到16厘吧

楼主:
          铜芯电缆

网友C:
同意“漏电马达”的观点,还是应该用电缆桥架敷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