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断电保护

楼主(2009-04-11):
西门子S7-200  断电保护VB,VW,VD里面的数据能保持多久?我用的是CPU 224CN 只保持5天啊。但是我们要能保持2个月以上啊,有什么办法保持2个月以上啊,请个位前辈指点上下啊

楼主:
西门子S7-200 断电保护VB,VW,VD里面的数据能保持多久?我用的是CPU 224CN 只保持5天啊。但是我们要能保持2个月以上啊,有什么办法保持2个月以上啊,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啊 谢谢啦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帮顶一下。

网友B:
lz所说的数据存储器断电保持就只有几天.

要长时间断电保持,可以把它们安排在MB0-MB13这14个字节里,并它们设置成掉电保持.

网友C:
加电池吧

网友D:
编写程序将数据写入EPROM,可永久保存。系统手册有介绍的。

网友E:
这个问题以前我也问过,就按老愚者说的做就可以了,但是数量有限,省着点用!

网友F:
你备份一下啊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G:
加电池卡,但加了电池卡就不能加存储卡了能保持200天,还可以在程序里做把他写在mb1-13,共14个,或写在EPROM里,但要注意扫描周期,因为是他写的次数是有限的

网友H:
编写程序将数据写入EPROM,可永久保存。掉电保持应该是100个小时。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点啊  还有一点是用EPROM 把数据放入后,还能修改被放入的数据吗

我用电池卡也只保护了5天啊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我的QQ86533233  请指点啊

网友I:
编写程序将数据写入EPROM,可永久保存,看看手册

网友J:
我也不知道,帮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