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软件的安装顺序问题

楼主(2009-04-11):
如果需要在1个机器上安装WinCCFlexable,PCS7,Step7MicroWin和WinCC。请教正确的安装顺序时什么才不至于相互冲突?由于PCS7 7.0里面自带WinCC和Step7,如果我想装的版本比PSC7自带的更新,在安装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A:
PCS7 中带有WinccFlexible与Wincc,因此如果安装PCS7的话,就不需要安装Wincc与WinccFlexible。

你如果觉得PCS7中带有的软件版本低的话,请安装PCS7后使用升级版软件进行安装即可。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