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GSD文件问题 PLC高手请进

楼主(2009-04-11):
小第我是新手请问一下什么是s7-300 GSD文件 什么情况用???他用来做什么???

网友A:
GSD  设备描述文件

在需要在西门子DP中组态网络的的硬件。

说的通俗一点,西门子DP网络中每个设备都需要一个通行证,而这个通行证就是GSD文件。

Regards

网友B:
GSD文件是DP网络中“外设”的驱动描述文件,每一种外设都有一个特定的GSD文件,有了这个文件,s7-300 等上位机才能与之建立起沟通的管道。

楼主:
谢谢了!那我想知道硬件组态要不要GSD文件???我想和M440变频器用PROFIBUS通讯要不要????谢谢了

网友C(2010-06-26):
S7-300在硬件组态中怎样安装danfoss的VLT5000的GSD文件,我已下载了danfoss的VLT5000的GSD文件,就是装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