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安装问题

楼主(2009-04-11):
在下是WINCC初学者,在安装上WINCC的程序后,打开的实例在文本框显示的都不是汉字而是一串串问号,请问这是在安装程序时少哪个部分没装啊?

网友A:
这个并非什么问题~~

在画面编辑器菜单视图中选择语言,然后在对话框内选择中文即可。

Regards

网友B:
wincc偶不是很熟悉    偶也是刚刚开始学习  wincc flexible

不过楼主说的情况。。偶在海泰克的屏中遇到过  好像是  字符的点数选择的有误时  也会这样。。。仅供参考!!

楼主:
果然是语言的问题,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