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远程控制盒使用!

楼主(2009-04-11):
各位大虾好:

        客户一个台达变频器要求30米外控制,一个方案用485通讯弄个屏连接,费用预计2000内。另外台达有一个远程操作盒RC-01,应该是可以使用,卖了不少,没怎么用过,哪位对RC-01操作盒熟悉的,或有更好解决方案给处理处理,周一上午前交付客户。谢谢

北京天运顺通科技

010-67653535

网友A:
从成本的角度来考虑,您可以直接使用外部端子(定义多功能输入端子的功能)实现你的功能!不过要看多功能输入端子的数量是否能够满足你的控制要求。

楼主:
最后客户也没有买这个控制盒,他把变频器外移动到20-30米外,信号线延长。不知道效果呢。等处理完再沟通。精度要求不高,挤塑板的机器。

网友B: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的拉了将近一百米,一直用五年了,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楼主:
嗯,再说吧。辛苦了。

网友C:
我们拉了三十米,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频率用电压输入

网友D:
变频器到电机的距离不能超过50米啊

网友E(2011-07-11):
各位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想请教一下各位RC-01怎么使用啊,我也要在20米的地方控制变频器,有没有这方面的详细的说明资料啊。 拜托各位了,急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