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F的问题,希望有人能解答

楼主(2009-04-11):
近使用VFD-F变频器,变频器输入端加了进线电抗器,在电抗器与断路器之间有个电流互感器测量电流,结果发现启动后变频器输入电流4A,输出电流30A,(带电机空载运行),请问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差这么多,要测量电流的话电流互感器要装在什么位置?

网友A:
正常的,有可能变频器输出的电压低,电流就大。多大的变频器呀?

网友B:
应该是正常的,频率不一样啊

网友C:
能介绍得更清晰一点吗

网友D:
正常呀,频率不一样,波形不一样,你分析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E:
是正常的,频率不一样

网友F:
呵呵...50HZ还会有这样的情况,不要说是频率.

这种情况,一般在变频器满载(1.2倍)的时候才不会出现.

不是楼上说的频率不一样.变频器里面有滤波电容

QQ95516368

网友G:
互感器装在进线端,断路器下部

网友H(2009-08-22):
载波频率的问题!!!!!!

网友I:
没有问题。变频器无提示出错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