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回归的疑问

楼主(2009-04-11):
  台达的ASD-A伺服,参数P1-47HMOV原点回归模式,使用范围:ALL,是不是只要设为为202或203等,在设有ORPG处进行归零调整,这和ZRN指令DZRN  K10000  K2000  X002  Y000功能上有什么区别?

  另外,在DI设置里面,有关ORPG功能说明为:操作模式 Pr  - 為ON 時,開始原點回歸動作。

楼主:
上面的以常用的外部端子控制为前提

网友A:
如果用PLC脉冲控制伺服,就不用管P1-47参数,那是为使用伺服驱动器内部位置控制用的。用PLC DZRN指令即可。

楼主:
是这么回事啊?

楼主:
爱上了台达 楼主 发帖时间:2007-12-18 10:45:00 博客 播客 收藏 回复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建议删除该贴!!

请问台达伺服怎么寻找原点?请讲详细点,因为我接触工控 这行不是很久。知识不是很好/
谢谢了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老菜鸟 X老菜鸟
积分:6584
帖子:5608注册时间:2003-6-15 12:48:00 1楼 回复时间:2007-12-18 11:10:00

如果是ASD-A系列,很方便,系统自带相关功能;
如果是ASD-B系列,就有点麻烦了。
你可以看A系列的手册,非常详细。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李晓东-PX 2楼 回复时间:2007-12-18 13:01:00

其实无论ASD-A还是ASD-B哪种伺服,回零功能都很容易实现,只不过ASD-A伺服有PR控制模式,所以可以在参数上设定自身回零,实现回零功能,而ASD-B伺服回零需要上位机实现,具体操作方式就要看你用什么控制伺服了!

-----------------------------------------

说到底还是个精度问题,近点找Z脉冲的精度肯定比DZRN指令精度高

楼主:
再引用一下阿:

网上搜的

       所谓参考点又名原点或零点,是机床的机械原点和电气原点相重合的点,是原点复归后机械上固定的点。每台机床可以有一个参考原点,也可以据需要设置多个参考原点,用于自动刀具交换(ATC)或自动拖盘交换(APC)等。参考点作为工件坐标系的原始参照系,机床参考点确定后,各工件坐标系随之建立。所谓机械原点,是基本机械坐标系的基准点,机械零部件一旦装配完毕,机械原点随即确立。所谓电气原点,是由机床所使用的检测反馈元件所发出的栅点信号或零标志信号确立的参考点。为了使电气原点与机械原点重合,必须将电气原点到机械原点的距离用一个设置原点偏移量的参数进行设置。这个重合的点就是机床原点。在加工中心使用过程中,机床手动或者自动回参考点操作是经常进行的动作。不管机床检测反馈元件是配用增量式脉冲编码器还是绝对式脉冲编码器,在某些情况下,如进行ATC或APC过程中,机床某一轴或全部轴都要先回参考原点。

  按机床检测元件检测原点信号方式的不同,返回机床参考点的方法有两种。一种为栅点法,另一种为磁开关法。

  在栅点法中,检测器随着电机一转信号同时产生一个栅点或一个零位脉冲,在机械本体上安装一个减速撞块及一个减速开关后,数控系统检测到的第一个栅点或零位信号即为原点。在磁开关法中,在机械本体上安装磁铁及磁感应原点开关,当磁感应原点开关检测到原点信号后,伺服电机立即停止,该停止点被认作原点。栅点方法的特点是如果接近原点速度小于某一固定值,则伺服电机总是停止于同一点,也就是说,在进行回原点操作后,机床原点的保持性好。磁开关法的特点是软件及硬件简单,但原点位置随着伺服电机速度的变化而成比例地漂移,即原点不确定。目前,几乎所有的机床都采用栅点法。

  使用栅点法回机床原点的几种情形如下:

  1.使用增量检测反馈元件的机床开机后的第一次回机床原点;

  2.使用绝对式检测反馈元件的机床安装后调试时第一次机床开机回原点;

  3.栅点偏移量参数设置调整后机床第一次手动回原点。

  按照检测元件测量方式的不同分为以绝对脉冲编码器方式归零和以增量脉冲编码器方式归零。在使用绝对脉冲编码器作为测量反馈元件的系统中,机床调试前第一次开机后,通过参数设置配合机床回零操作调整到合适的参考点后,只要绝对脉冲编码器的后备电池有效,此后的每次开机,不必进行回参考点操作。在使用增量脉冲编码器的系统中,回参考点有两种模式,一种为开机后在参考点回零模式各轴手动回原点,每一次开机后都要进行手动回原点操作;另一种为使用过程中,在存储器模式下的用G代码指令回原点。

  使用增量式脉冲编码器作为测量反馈元件的机床开机手动回原点的动作过程一般有以下三种:

  1.手动回原点时,回原点轴先以参数设置的快速进给速度向原点方向移动,当原点减速撞块压下原点减速开关时,伺服电机减速至由参数设置的原点接近速度继续向前移动,当减速撞块释放原点减速开关后,数控系统检测到编码器发出的第一个栅点或零标志信号时,归零轴停止,此停止点即为机床参考点。

  2.回原点轴先以快速进给速度向原点方向移动,当原点减速开关被减速撞块压下时,回原点轴制动到速度为零,在以接近原点速度向相反方向移动,当减速撞块释放原点接近开关后,数控系统检测到检测反馈元件发出的第一个栅点或零标志信号时,回零轴停止,该点即机床原点。

  3.回原点时,回原点轴先以快速进给速度向原点方向移动,当原点减速撞块压下原点减速开关时,回归原点轴制动到速度为零,再向相反方向微动,当减速撞块释放原点减速开关时,归零轴又反向沿原快速进给方向移动,当减速撞块再次压下原点减速开关时,归零轴以接近原点速度前移,减速撞块释放减速开关后,数控系统检测到第一个栅点或零标志信号时,归零轴停止,机床原点随之确立。

  使用增量式检测反馈元件的机床开机第一次各伺服轴手动回原点大多采用撞块式复归,其后各次的原点复归可以用G代码指令以快速进给速度高速复归至第一次原点复归时记忆的参考点位置。

  进一步从数控系统控制过程来分析机床原点的复归,机床在回机床原点模式下,伺服电机以大于某一固定速度的进给速度向原点方向旋转,当数控系统检测到电机一转信号时,数控系统内的参考计数器被清零。如果通过参数设置了栅点偏移量,则参考计数器内也自动被设定为和栅点偏移量相等的值。此后,参考计数器就成为一个环行计数器。当计数器对移动指令脉冲计数到参考计数器设定的值时被复位,随着一转信号的出现产生一个栅点。

  当减速撞块压下原点减速开关时,电机减速到接近原点速度运行,撞块释放原点减速开关后,电机在下一个栅点停止,产生一个回原点完成标志信号,参考位置被复位。电源开启后第二次返回原点,由于参考计数器已设置,栅点已建立,因此可以直接返回原点位置。使用绝对检测反馈元件的机床第一次回原点时,首先数控系统与绝对式检测反馈元件进行数据通信以建立当前的位置,并计算当前位置到机床原点的距离及当前位置到最近栅点的距离,将计算值赋给计数器,栅点被确立。

网友B:
5楼的对原点复归方法总结得很好,顶!

楼主:
用台达控制器的话,是不是可以用驱动器上的Z脉冲开集电极信号48,13直接连到输入上,将其输入点的滤波时间调小,利用硬件中断来进行归原位。

请大家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