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GS可以在用户窗口的标题栏中设置出最大化、最小化、关闭按钮吗?

楼主(2009-04-11):
MCGS可以在用户窗口的标题栏中设置出最大化、最小化、关闭按钮吗?

网友A:
可以的,在运行系统中设置

楼主:
楼上的,能说的清楚点吗?运行系统在哪?

网友B:
在组态系统属性里设置,很简单,

楼主:
to 楼上: 我说的在用户新建的窗口实现

网友C:
可以的,在运行系统中设置,你要在主控窗口基本属性和用户窗口属性历练起来设,运行就会看到

楼主:
to 楼上: 可否说的详细些

网友D(2009-05-15):
按下图显示的位置设置就好了。

楼主:
TO:楼上,我说的是用户窗口,也就是咱们自己建的窗口。您所说的那个设置是整个运行环境的窗口。

网友C:
TO wjj765:你是不是想用按钮来控制用户窗口的最大化、最小化、关闭,这些功能不用按钮都可以实现的啊!能说说为什么你要用按钮来控制吗?

网友E:
策略工具箱里没有             报警数据浏览   存盘数据浏览等工具怎么办,如何来增加,按照帮助来增加也没有

网友C:
通用版中在工具—策略工具管理—通用构件功能中进行添加,嵌入版里是没有这些构件的

楼主(2009-06-29):
TO 莹莹123: 我也是突然想起来,MCGS可不可以想WINDOWS窗口那样,在右上角都有最大,最小,和关闭按钮。

网友F:
本来就有这种功能啊!你多大开几个窗口,每个窗口的右上角都有这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