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轴套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09-04-11):
有台10kv450kw高压电机前轴承需要更换,可安装队用了各种办法都没有把与联轴器连接的电动机轴套拆下来,用拉具和千斤顶加氧气乙炔加热都没有用,电机在2米高的设备上没办法拿下来,现在好像叫电机厂家拿什么工具来,我想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办法?

想用加热器或油加温可没有这个条件?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不行或者急着换就采用暴力解决吗

网友B:
可能要借助油压机了。

网友C:
用氧气乙炔把它切割下来不久行了,注意要保护好传动轴不被割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氧气乙炔把它切割下来不久行了,注意要保护好传动轴不被割伤!!!!

不行啊!我的联轴器连接的电动机轴套还要继续用的,如果切割掉的话,还要再加工一个,时间来不及啊!

网友D:
局部加热,轴和轴套的热膨胀系数不同,再加热轴套时最好保证轴处在常温状态。

网友E:
可以用割枪烤一下轴套,在拉下来。

网友F:
加热方法不正确,应用大乙、大氧、大火头,用两只枪同时加热

网友G:
先拉连轴器,轴承不要的话,用切割机慢点切下来,用火攻是不行的,小心轴变形

网友H:
现在搞下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