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使用类别为A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09-04-11):
经常看到断路器使用类别为A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2.断路器的使用类别:低压断路器规定了A和B两种使用类别:

A类-不是专为选择性进行特殊设计的,即非选择型

不为短路情况下实现选择性而提供有意的短路延时,

不规定额定短时耐受电流Icw

B类-是专为选择性进行特殊设计的,即选择型

通过可调的延时来实现短路情况下

对负载侧上串接的短路保护装置提供选择性,

必须规定额定短时电流Ic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