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XPCX1031-C连接TSX3721问题

楼主(2009-04-11):
在PL7 PRO 4.4中,用TSXPCX1031-C连接TSX3721时显示:
Not possible to establish the physical link with PLC address SyS via driver UNTLWO1.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要安装TSXPCX1031-C的驱动,请问哪里用驱动下载?另外TSXPCX1031-C是不是要调到0或2的位置?谢谢!

网友A(2009-11-19):
一直没有人回答吗?

首先,你需要装驱动。驱动随PL7软件一起的。如果没有,我可以发给你。

TSXPCX1031的线与PLC连接要调到0.

我的信箱:hzz2002@163.com

网友B(2010-01-26):
我的也出现了一样的情况!!

网友C(2011-01-12):
出现了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啊?没有中间那个盒子的那种可以用吗?

网友D:
连接管理里面的com口没选正确

网友E:
我这里也在研究中,首先先在PL7串口驱动中设置好参数,主要是选择你电脑的串口号,然后在进行通讯测试,先物理连接在协议测试,我这里是物理能连上,协议总报错。相互交流吧。谁有成功的请告知。

网友F:
用的原装线,很好通讯的。

网友E:
云峰,你是怎么连上的能否细致的说说。我这线就是施耐德原装的线。

网友G(2011-04-04):
只要端口设置对了,很好通讯的。实在解决不了,可以加我QQ:13301972

网友H(2011-05-20):
有需要加我QQ,我最近就有几个项目用PL7软件,QQ:343772851

网友E(2013-02-22):
现在是和PLC通讯上了,能控制PLC的启动与运行,可程序就是不能上传?有明白的请告知。万分感谢!

网友I(2013-04-20):
引用 网友E:
现在是和PLC通讯上了,能控制PLC的启动与运行,可程...

 您好 我的PL7软件连接Micro PLC 连接不上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提示Not possible to establish the physical link with PLC address SyS via driver UNTLWO1.

网友:
大家好,我已经成功连接的PLC和上载程序了,之前的原因是,软件里的硬件目录没有对应的CPU型号。研究了两年了终于解决了。

网友J:
对:   大家好,我已经成功连接的PLC和上载程序了,之前的原因... 内容的回复!

 厉害 两年   我马上要接触TSX 3722了     以后有问题想你多点请教

网友K(2014-07-25):
对:   大家好,我已经成功连接的PLC和上载程序了,之前的原因... 内容的回复!

你好,我最近在用Premium PLC,编程电缆用的是TSXPCX1031-C,请问你那里有驱动吗?有的话方便发我吗?邮箱:867740848@qq.com,谢谢

网友L(2020-09-09):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大家好,我已经成功连接的PLC和上载程序了,之前的原因... 内容的回复!你好,我最近在用Premium PLC,编程电缆用的是TSXPCX1031-C,请问你那里有驱动吗?有的话方便发我吗?邮箱:867740848@qq.com,谢谢

咋个起的 怎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