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220VAC怎么变出三相380VAC,给变频器通电?

楼主(2009-04-11):
家用220VAC怎么变出三相380VAC,给变频器通电?拿来上电测试维修

网友A:
用220/380V变压器升压就可以了

网友B:
用变压器只能变出2相的380吗?能变出三相吗?

网友C:
可以啊 专门有这钟变频器 不过功率很小 只有3个KW

网友D:
你只是上电吧  把变频器的低压值改成200不就可以了啊  可以试一下!

网友B:
三相里随便哪两相输入220吗?

网友A:
你维修,只要有单相380V就可以,功率400VA以上,我见别人维修都是这样,电机用1.5KW左右的空载

网友B:
6喽,你的意思是用单相220变单相380的,然后接入变频三相输入其中2相,再把母线电流设置低点是吧?

网友E:
拿来上电测试维修 ,用220变380的变压器

网友B:
8楼,你的220变380的变压器,是跟我说的一样吗?2相220变2相380啊?

网友F:
有这样的 变频器,单相220变三相380的

网友G:
我就这样做过,当时也是逼出来的办法

网友E:
楼主:我这没有3相220V的电源的。

网友H(2020-06-10):
引用 网友F:
有这样的 变频器,单相220变三相380的

市场上有220V单相输入,380V输出变频器啊,看这里

http://szkarda.com/cn/product/products-4-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