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380V电机最大是多少

楼主(2009-04-11):
用过160KW的三相电机,现在生产线扩建要用250KW的电机,不知最大电流多大,电缆要用多粗?

用过的请指导一下。

网友A:
低压400V电压等级电机功率一般最大到315KW,特殊的超过500KW偶而也有

网友A:
2-YJV-3*120+1*50就够..每相2根,电机6头引出至电柜

网友B:
这个就是380V的315KW的电机配的锣茨风机,,,,电缆用发法和楼上说的差不多

网友C:
380v的电机我见过最大的为500KW

楼主:
我们预计要使变频器的,但电缆要放工频用的。

网友B:
对不起,,我说错了。。。。我这的315KW的用的是施耐德 变频的,,用了六根150MM的,,两根一组

网友D:
2-YJV-3*120+1*50就够..每相2根,电机6头引出至电柜???????

网友A:
在柜内再头尾相接联成三角接法,每根电缆承受电机工作电流的1/1.732...

网友E:
我最大见过315KV的  是用软起动的

网友F:
250kw电动机我厂有用,额定电流460A(四极),回转炉重载启动用,电缆采用240平方毫米,315kw变频器驱动
380v电机我厂有两台450kw,额定电流800A,水泵用,采用500kw变频器驱动。

网友G:
500A    v v电缆3*240+1*120

网友H:
跟着公司沾光,见了355的

网友I:
我公司也有一台250KW电机,用VLV3*185的电缆3根使用。

网友J:
我们这系统风机用的是250kw的电机

网友K(2009-05-25):
您好,我是做西门子电机的,如果您需要电机方面样本,可以与我联系。ahyysl@163.com,13811371524

网友L:
要电机方面样本,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M:
我是湖北宜昌创新公司,我们公司生产新型电机转子变频系统,可实现一托多,就是一套系统可独立控制六台以上电机,不需要专用电机,直接使用普通电机,有需要请联系,也可进行产品代理,公司网址;www.hbyccx.cn. 业务员王爽15171858216

网友N:
我最大见过280KV的 是用软起动的

网友O(2009-06-26):
如果长期运转380伏电动机超过450kw,一般应考虑电压升级较为运行合理。供参考。

网友P(2016-11-16):
需要

维修大电机联系我500千瓦一下的,15053054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