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问题?

楼主(2009-04-11):
主轴驱动辊为速度控制,通过测长轮编码器控制送料长度,请教速度控制模式在控制时需要注意那些问题才能保证送料精度?有经验的前辈多指教一下!

网友A:
看不大明白...貌似要做个同步?

网友B:
1.加减速控制好,不要让辊子打滑。   2.编码器分辨率要和实际需求相适应

网友C:
1,不要让测长轮打滑,

网友D:
主驱动辊打滑不要紧,测量滚不能打滑。也不要有物料隆起堆叠(这要看是什么物料)。。。。。。很多得注意,另外和你具体送的料的机械特性有关。参考下帖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F-9034-6EE40643692F

网友E:
不需要那么麻烦,直接用dsp定位2轴控制器,可控制送料长度精度和延时,我公司目前有一款运动控制系统专门给送料系统研发的,有兴趣可以聊一下

深圳市泰智科技有限公司13823675235

网友F:
选择使用带有双回路控制的伺服

网友G:
送料伺服不能是速度模式,而应该是电子凸轮或齿轮的随动模式。

网友H:
自己做控制?  那就要注意PID的调节

网友H:
送料一般还是用位置控制简单些

网友I(2009-09-19):
你的系统是闭环控制系统,不知你用是什么系统,要保证精度有很多方面,在干扰,有增益,也有编码器,楼主你说明有点笼统。

C,Drop-銳

网友:
送料时的张力是你要解决的问题....张力解决了,打滑问题就OK了...

网友J:
速度控制模式在控制时需要注意-------------------多段速!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