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专用变频器干扰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9-04-11):
用博世注塑机专用变频器改造一台37KW的注塑机,只要变频器运行温度显示不正常,加热片一直加热,停止时温度显示正常,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我碰到过,只要将变频器的进出电源线外包锡纸接地,就行了。

网友B:
一般输入侧 输出侧 加磁环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以前用小功率的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37 以上就出现了,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

网友C:
1楼的方法倒是想试试看

网友D:
1、热电偶屏线可靠接地;

2、可在热电偶控制板每组热电偶线并联104磁片电容;

3、上述楼主说的方法;

4、输入滤波器(高成本);

网友E:
看一下受干扰的热电阻与其他的是一样吗!是不是接地了!

网友F:
注塑机伺服泵要好用的多,深圳汇川现在已经推出这款产品,价格要比国外的便宜很多,性能还很不错!

如果可以帮忙的话可以联系我,小张:15007658717   QQ:570229928

网友G:
把注塑机后面加热电源盒里的电热传感器接地很有效果的!

网友H:
我们以前都是加磁环屏蔽干扰。不知对楼主有效没有

楼主:
现在好了,在输入输出端都加了磁环,没问题了.谢谢 大家

网友I(2016-07-29):
解决了就好~我觉得遇到问题打供应商的电话应该挺靠谱的

网友J(2018-07-04):
谢谢楼主,希望大家共同探讨,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