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电脑通讯不上了

楼主(2009-04-11):
最近才发觉PLC与电脑不能通讯了,检查PG/PC设置,好象又没错。求高手帮忙解决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A:
检查过232线和电脑串口没有?

网友B:
看看您的PLC通讯口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C:
用的什么编程电缆啊,测试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D:
你是什么电缆,串口还是USB的,驱动有没安装好的,我这也有电缆销售。可以和我联系。QQ523860371

楼主:
就用的是一根网线,电脑提示是连接上的

网友E:
你检查一下,你自己的IP地址设置,和CPU的IP地址,可以PING一下,也有可能是防火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