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球液位传感器PLC触摸屏显示不准,波动大,是何原因

楼主(2009-04-11):
浮球液位传感器装在一个密闭容器,当往水里通蒸汽和压缩空气的时候液位波动很大,从60波动到90,往下面排水液位也不下降。液位传感器的量程是350MM。实际液位没有那么高,另外显示90%时,摇动下容器,变成95%然后就不变了,是什么原因呢?拆下其它的浮球液位传感器装于该处,有所好转,但还是有偶尔液位有波动,可以确定的是所波动液位值实际是假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传感器的问题还是容器的问题,容器都是一模一样的,其他的容器不波动

网友A:
估计是传感器问题,抗干扰差,传感器屏蔽接或断开看一下。

网友B(2009-10-15):
浮球振动较大,输出的信号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