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 PLC掉电保持问题

楼主(2009-04-12):
DT数据区 在软件里面设定了掉电保持数据区范围

但是掉电后几个小时数据就不保持了 请教下原因 谢谢!

网友A:
检查PLC的内部电池

网友B:
松下PLC的掉电数据保存的范围空间很小.FPG的是DT32710-DT32764..所以在这以外的都需要安装电池....

网友C:
同上,装电池,估计没装电池

网友D(2009-05-25):
电池没电了。

网友E:
如果没装电池,请不要更改系统的参数,可以保持的。如果更改了他的的范围。请装电池。不然,保持不稳定,手册说的很清楚。

楼主:
正在实验用PLC指令实现 可以不用电池

网友F:
5楼正解,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G:
装电池没有?

没有装就撞上去。装了就要看是不是没有电了。

网友H(2009-10-12):
那么请问不装电池时它原有的DT32710-DT32764是怎么保存的呢?用内部电池吗?这个电池用不完的吗?

网友I:
         电池没电

网友J:
DT32710-DT32764这个区间是特殊区间,在断电后检测到电压下降到一定值时,这个区间的数据会马上写入一个永久存储器里面,再次上电时会马上读出来,所以不需要电池保存!所以这个区间目前做的不是很大

网友K:
呵呵;这个是需要装电池的;

可能你没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