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三菱A系列PLC:A2SCPU运行中报警停车!

楼主(2009-04-12):
我们一台设备上使用的三菱A系列PLC:A2SCPU在运行过程中报警停车,
RUN:指示灯闪烁,ERRO:指示灯常亮
D9008:代码为46:手册代码解释为FROM/TO指令访问的不是功能组件

有时关电复位一下就好了,有时关电要许久才能够复位
PLC上只有一块A1S62DA的数字模拟变换模块

现在出现这种故障的频率越来越高了,严重影响了正常生产
该设备使用已久了啊,应该不存在程序上的错误,是什么问题啊?

请知道的大侠告知一下,
等待中
谢谢!

楼主:
不能沉啊,

我自己来顶.

网友A:
跟你有同样的问题!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B:
如果除输入输出外只有A1S62DA特殊功能模块,

将该模块换掉皆可.

QQ:57577105

网友C:
FROM/TO应该是I/O接口, 运行报警的话 可能是主板某个芯片老化了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15811159051

网友D:
A1S62DA的数字模拟变换模块 更换

网友E:
PLC参数里面点PLCRAS里面有出错时的运行模式,运算错识的把停止改成继续就行了

网友F:
有可能是PLC 基板有问题(A1S38B A1S6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