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控制仪表中“死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4-12):
DCS控制仪表中“死区”是什么意思?对系统控制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应该是设定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里PID调节不起作用。

网友B:
防止在设定区域频繁动作。例如:报警值为1.0,但是测量值正好好在1.001~0.999之间波动,没有死区的话,就报警很多;设定死区,大于1.0则报警,小于0.95则报警消除!这样1.0~0.95之间就是死区!准确的来说是下降的死区!

这样就很好理解了!

建议还是去看下书吧!

网友C(2009-08-02):
在分程控制时比如MLD-SW分别为OUT1和OUT2

OUT1   0-47.5%  out2  52.5-100%这之间的5%就是死区,在这个区域里PID调节不起作用

网友D(2009-09-15):
这个问题 可以问百度

网友E:
二楼说的非常正确,高到什么程度报警,低到什么程度消除报警,此区域就是死区

网友F:
BAIDU 是最好的老师 它什么都知道 哈哈

网友G:
多大的量才算变化,低于这个量,就算没变化,这就是死区的概念

网友H:
以前也没有意识到啊,呵呵,学习啊

网友I:
    死区       是现在自控行业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名称。可以理解为在这一区域内参数没有变化、反映。它也能反映仪表、执行机构、的性能好坏。也是评定的一重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