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特15KW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9-04-12):
各位老师好:小弟最近碰到几台格力特15KW的,都是在运行中出现过电流故障,把驱动上的电容都换了,解决了1台,还有几台还是老问题,望高师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应该看驱动电路、检测电路和模块。有问题来电13556083001

楼主:
dul621老师好:模块检测下来是好的,电容老化我全部换了,故障还存在

网友B:
我的也是。我外接直流电给电源板,模块的触发线 都插上的。运行正常。当我正常输入三相380 给变频器 时,一运行就  OC   。搞不清楚,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请教高手了。

网友B:
型号是VF-9 316J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