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5连接问题

楼主(2009-04-12):
我单位一台plc-5设备,通讯连接,rslinx里总是1个设备和0个设备相交替出现,rslogix5在线监控出现如图错误。但从plc向电脑传程序正常,请问何故?由于我单位plc-5的PLC只有这一台,所以无法用排除法确定连接线或PLC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解惑,谢谢,(使用1784-pcmk ab原厂产品)

网友A:
估计是你RSLinks 通讯有问题 是不是网络不稳定

楼主:
rslinks通讯没有问题,以前用过啊,我怀疑是线或者接口不好,但是不敢确定。

网友B:
有可能是PLC 本身通讯口的问题 你测试看看啊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楼主:
楼上高手,请教,怎么测试啊?

楼主:
大家还有什么好建议么?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C:
线就是普通的串口线。

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D:
你的编程口组态正确吗?另外你的PLC向电脑上载程序如果正确,下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2010-12-05):
为什么我按1761-CBL-PM02做的线不能和1762通讯上?是PLC通讯口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