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如何放电,为什么电路板掉电了电容还是有300V电压。

楼主(2009-04-12):
各位大侠,小弟在修电路板的时候挨电了。为什么电解电容的300V电压不能够放电。

网友A:
   坐个沙发,泡杯茶喝。。

            这是其一大特性。

网友B:
你的万用表呢??

修板子你不先放电下啊,充满电的电容电了你几毫秒啊。呵呵电电你加深下你的教训。没大电容的话直接用手放也不错。

网友C:
好解决呀

用你的坏表笔中间串接一个30K的电阻

修板子时先把大电容的电放了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解决呀

用你的坏表笔中间串接一个30K的电阻

修板子时先把大电容的电放了就可以了

网友E:
应该是直流母线上得电压吧,电容容量大了放电慢

网友F:
有些电路的放电电阻很大,电解电容放电需几分钟,所以关机后还需等一会才可动手。

网友G:
用电阻放电,,,,30K左右   嫌慢的话用20W左右的白炽灯泡..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H:
楼上正解!

楼主:
大概是放电电阻没有造成的。我看了半天,也没找到放电电阻。难怪呢,每次修的时候不用放电,没挨电啊。

网友I:
有的设计者为了省成本,连个放电电阻都不做。

数控机床上的开关电源上有放电电阻,放一次电需要十多分钟才放完。规定是要二十分钟后才能动这条高压铜棒。放电慢对电容有好处。

网友J:
在修理电路板时,手边正好有电烙铁,将插头拔下给电解电容放电。

网友K:
楼上的办法好,我经常用,很方便。另外300伏电压不降低,一般都是电源部分的启动电路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L(2016-07-04):
引用 网友G:
用电阻放电,,,,30K左右   嫌慢的话用20W左右的白炽灯泡..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收不收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