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控制伺服的程序

楼主(2009-04-12):
我用S7-224XP控制一个台达AB的伺服电机,这是我需要的过程

可是我编了个多段包络的程序,按照例子做完后出现了下面这种结果

请帮我看看这是哪里不对呢?

网友A:
5000发4900个就是100。没错啊。

你自己再想想了。

楼主:
这个程序应该是没错的,我也问过西门子客服的了,可是电机转动时就是我描述的那种效果

楼主:
程序应该没问题,我打电话问过西门子的客服,可是伺服电机转起来就是我描述的那种效果,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B:
伺服必须在使能接通100毫秒以后接收脉冲,是不是这里出的问题!

网友B:
这样的话,你开始发出脉冲的时候,在100MS以内电机不启动,所以少了一些脉冲,但是停止的时候应该是匀速的。

网友C:
问下为什么用向导生成的pto包络 程序会有锁啊。。。可以解开么。。。新手。。。求解答

楼主:
伺服电机是一直使能,从没断开过,这个程序刚开始的时候有加速这种现象,可是当走完加速段,它的速度到达不了恒速段的速度值,当运行恒速段时就会立刻提速,不知道咋回事,是程序不行,还是就这样的呀?

网友D:
我没接触过伺服,但是看了看关于PTO的说明,感觉你的程序有问题,VW201赋值的5000并不是脉冲数,而是5000个单位时间,同样VW209也是100个单位时间,你的上升段要求的是4900个脉冲,整个设置你的初始速度太低了或者说脉冲增量太少了,在走完4900个脉冲的时间里不足以提高到100个时间单位所描述的速度。一点拙见。

网友E:
程序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提一些意见你参考一下:

1、脉冲周期增量最好设为2或者2的倍数,设为1会影响占空比。

2、起始周期设为2000以下(也就是频率500HZ以上)。

3、加减速段脉冲可以少一些。

4、用SM0.1给VB200等赋值。

按照以上测试一下,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B:
对:robotH 关于

程序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提一些意见你参考一下:

1、脉冲周期增量最好设为2或者2的倍数,设为1会影响占空比。

2、起始周期设为2000以下(也就是频率500HZ以上)。

3、加减速段脉冲可以少一些。

4、用SM0.1给VB200等赋值。

按照以上测试一下,看是否有改善。

内容的回复:

请问这位前辈,您会不会用向导来控制脉冲输出,这方面小弟一直没弄明白,能否给详细讲解一下,或给个程序示例,谢谢!mofangxiu@126.com

楼主:
谢谢2位的宝贵意见,等我明天按你们的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没有改善,谁还有好办法呀,不会是真的伺服有问题吧,为什么用系统的向导做出来就没事,自己做一个就不行呢?

网友F:
那你把向导生成的POU解开看看就知道了。

STEP7-MicroWIN V4.0 SP7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WW/llisapi.dll/csfetch/33005232/4_0_7_10_Service_Pack.zip

原创发表:下载后替换原安装包中该文件,就可以直接安装了
Setup.inx

http://rapidshare.com/files/227985434/setup.inx.html

原创发表:micro_win v4.0 SP7 POU 免口令补丁

http://rapidshare.com/files/227983709/datamanagers200.dll.html
使用方法就不要问了,相信以前用过个人都知道。

网友G:
。。。晕,我不知道你用了伺服以后,怎么还用脉冲控制,浪费了伺服了!

虽然没用过台达的伺服控制器,但是我想应该会有有两个参数你可以修改,伺服驱动速度控制的加速度和减速度,伺服控制器一般默认的是0,也就是用最大的加速度和减速度进行动作,你把这两个值改得越小,动作越平缓,如果不行的话,你还是修改一下PLC程序吧,再加速段和恒速段加个缓冲时间

网友H(2012-01-23):
也来学习一下,自己搭建了一套系统专门学习200